有多少人是用proe作工程图的?

楼主(2009-03-19):
不知有多少人是直接用proe出工程图的?
个人感觉不好用,仍然转回AutoCAD出图了。

有一段时间狠学工程图,教程有
何满才(比较好,特别是属性设定那部分)、
孤峰醉酒
林清安
二代龙震工作室(比较差,有一篇介绍标注的,只给出会用到的标注形式,就没写在proe中如何实现)

原因1:
总的感觉,他们都提倡用自动生成尺寸的方式来标注。对于手动标注讲的很少。
但实际使用中,发觉自动标注很难实现。因为3D图没办法按规范去画,经常有出现参考其它零件的情况,或设计变更,需增加或减少材料的。测量基准无法在3D建模中体现。
而手动标注,碰到比较多的问题,在那些书中找不到答案,很辛苦。
这样,还不如直接用CAD出图?反正修改也是比较容易的,直接把变更的图,转为CAD格式后,贴回标尺寸的CAD中去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原因2:
公司的标准文件是CAD,3D图一般是不作存档要求的。这意味着,用proe出工程图后,也必须转为CAD图。
要知道,改变一个公司的使用习惯,实在是太难了,不是我等小兵可以解决的。

原因3:
转为CAD图时,只要作个变更,尺寸中的数字与尺寸线的距离会非常近,如果不放大,不容易看清尺寸。打开CAD中,标注设定,显示,数字与尺寸的距离为0.09。而一般喜欢设为0.5 ̄1。
而转化时,如果把文字改为打散的,CAD图面一动(如移动,改标注格式,颜色),就会出现两个标注数字了——打散的和CAD自动加的。

原因4:
如果有破折图的,那更要命。尺寸一动的话,尺寸的数字会变为CAD按实际测量的值。如果没了原始文件,连自己也不知道那尺寸到底是多少了?

原因5:
线的粗细。直接打印,比较丑。
而转为CAD后,粗细是一样的。如果改为国标的要求,得花好多时间了。

原因6:
供应商一般只接受CAD格式的工程图。而且一般为2004,有次为2007的,采购部门说打不开,给了供应商,也说打不开。当配合成为习惯后,一方的改变,而一方就会不适应了。

水平不够,用proe出工程图,感觉就两个字,郁闷。
回想用Solidworks,出工程图首选solidworks,感觉比CAD方便且好用。

网友:
可能也是实情,但要保证设计数据的一致性,个人认为还是要在proe中出工程图。孰能生巧吧!
感觉proe出工程图,再转pdf存档是个不错的选择。
公司的情况如楼主所言很复杂,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扭转的,毕竟有多年的积淀和财力所制约。自己多多学习吧!

网友:
我曾经也是把proe转成CAD出图,现在是直接用proe出图了。感觉整体还不错。
只是在某些细节方面,proe与国标确实存在差异,没CAD方便。

网友:
proe工程图的尺寸标起来不美观,要慢慢调整才行……

网友:
在PROE里先把配置文件设置好后出图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2010-06-18):
我以前是用AutoCAD出图,但自从学了proe之后,一直坚持用proe出图。因为比CAD方便,只要做一个工程图模板就可以。当然做模板时要花些时间。顺序是,先在proe上做一个零件的3D模型,然后新建一个绘图文件,3D模型自动就导入到绘图中变成3视图,同时还有一个立体图,比例也是自动生成。标注尺寸也比CAD方便,可以按制作模型是每一个特征选择视图来标注,这样就不大会漏标。如果工程图模板做成参数化,一些数据会在标题栏中自动导入,比如:比例,图号,零件重量等。一些资料也会在新建绘图文件时提醒填上,这样就不必在工程图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标题栏。工程图完成后,直接保存为pdf格式。因为每个供应商必会配备所有的制图软件,但pdf浏览器是必定会有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pdf格式的图纸是无法修改的,免得出来问题,双方扯皮。
总结一下,proe是非常好的参数化制图软件,如果运用好软件的参数化设计,那是很方便的。比如画一套涡轮蜗杆,用cad至少要半天的时间。如果之前做了一套参数化的涡轮蜗杆在零件库里。那只要调出来,再生一下,软件就会提醒要修改的每一个参数,那一个零件最多10分钟就能完成。
所以,我认为cad会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proe、ug、Solidworks三大3维制图软件,产品设计我首推proe,模具设计首推ug,Solidworks我没用过,据说比较简单易学。

网友:
以前一直用SLD,现在换个公司,只能用PRO-e了,都不太会用,还要从头学起,真郁闷!

网友:
熟练 后PRO 出图效率高多了。前提是设置好配置文件dlt,很过大的公司 都有自己的配置

特别是以后要经常修改尺寸的情况下。CAD 很累人啊

网友:
PRO/E 出工程图,效率高!方便,在同一family table 里的part 可以迅速的更新,替换。很方便的!

网友(2010-09-03):
我还是比较习惯于用CAD出工程图,PROE出工程式图有些不好用,是习惯的问题。

网友:
支持用proe做工程图,感觉很好用的!

网友:
proe不适合中国人的出图习惯,但是转到CAD里,所谓的参数化设计就是空谈。
我一直用proe出图。就是麻烦点。

网友:
习惯成自然呀,个人习惯罢啦

网友:
我正在使用proe出工程图。多谢以上各楼主的讨论。自我感觉有点难

网友:
使用proE出图,只要工程图模板设计好,出二维图是很方便的,这里有一个难点就是要对proE的选项配置比较了解,从而对二维图的尺寸标注等方便的作相应更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习惯,修改一个尺寸,其他的也会跟着变,很不爽。

网友(2010-10-11):
我之前用CAD﹐SW﹐現在用PRO E﹐不熟練呀﹐還要多多學習

网友:
一套proe多少钱?一套cad才值几个钱。成本考虑

网友:
正在学习,虽然刚开始很不习惯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主要是参数化功能,方便。

网友:
我觉得挺方便的,只要学好了

网友(2010-11-10):
公司的图纸全是PRO/E出的

网友:
我推荐用PRO‘E出图,我现在就在用,很方便,快捷。
我们公司建了自己专用的模板、格式。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标准件库、常用的零件库。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符合国标的基准符号库、焊接符号库、粗糙度符号等,完全能创建出符合国标 的工程图。
有了上述这些东西,直接用PRO’E 创建出工程图很方便快捷。具体体现在:
一、自动生成组件的三视图、轴测图。工装夹具中特别的双点划线图也能自动生成。
二、在建模时草绘的尺寸整理好,生成工程图时会原样转出来,较整齐。
三、自动标注球标(零件序号),无论你在建模时是阵列创建、镜像创建、还是装配进去的。
四、在组件内将每一个零件的图号、名称、编码、备注等通过参数填写好,会自动传递到单件图的标题栏内。
五、自动填写组件和单件工程图的重量,避免了CAD繁琐的计算和失误。这个在明细表和标题栏内的重量格都会自动填写。
六、输入符合国标的基准符号、焊接符号,比CAD还快。

公司已经推行PRO‘E出图,存档时用PRO’E格式了。
公司已经看到了发展方向---快捷地设计,节省画图的时间,是每个公司都应努力的方向。

网友:
我很烦用CAD设计,画了主视图还要画其它的视图,还得对齐。修改了一处之后,其它的视图也得修改,太慢,太容易出错。
用PRO‘E设计, 你只需关注你的设计本身,出图时需花费的时间很少。
现在的节奏出越来越快了,要求设计的速度也得加快,所以,我们就用PRO’E 出图了。

网友:
以前用cad,现在用proe,觉得很方便,就是批量打印功能太差

网友:
听诸位一言,茅塞顿开、、、、、、、、、
非常感谢,作图去了。。。。。。。。。。

网友:
我们公司装配图、机加工图全部用proe。布局图、电气接线图用autocad。光学零件图一般用autocad,主要是搞光学那帮家伙们用不来proe~流程图用Visio好像没什么图了吧。

网友:
proe对国标支持不太好,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设置,有专门的配置文件、模板、标准件库、PDM系统~花了好多功夫呀!

网友:
一直用cad,proe用过一阵,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