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U运动机构模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9):
如题,最近在研究该模块,对机构设计很有帮助。

有问题向前辈们请教:

碰撞可不可以作为一种驱动,使其他零件产生运动,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车床丝杠转动产生的直线运动,丝母和光杠之间就是一种碰撞。

光杠使丝母无法转动,导致丝母只能作轴向平移。

还有槽轮机构,槽轮靠辊子的碰撞旋转一定角度后停止,如何实现模拟。

抱歉暂时没有图,我想应该说明白了,有机会一定补图。

谢谢!!

楼主:
丝杠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呵呵

楼主:
多谢老鹰前辈的提升操作。

分形一下成果:

如图,这个机构由固件(蓝)、丝杠(黄)、丝母(红)组成。黄与蓝添加旋转副、红与蓝添加螺纹副,将运动合成即可。

注意两个角度驱动数值要一致,否则丝母就平动+转动了。
另外螺纹副角度驱动中的螺距决定丝母最终移动到的位置。

还有一个小技巧,如果希望丝母前进180mm,螺距是1的话,角度驱动直接填360*180就可以了,事半功倍。

在catiaV5中任何输入数值的地方都可以直接填表达式,呵呵,刚发现的。:)

源文件在附件中,版本V5R18,希望和大家交流

楼主:
实际上用这种方式模拟运动是比较牵强的,因为蓝色固件中的“光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零件之间的碰撞并没有参与零件的运动的驱动。不知catia的dmu中有没有摩擦力的概念。

槽轮机构的模拟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实现。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2010-09-16):
xuexi学习
非常感谢版主发帖,不过就是没有威望了

网友:
DMU好高深啊,貌似很难啊

网友:
我不懂这个,希望能学点。

网友(2013-11-05):
同问槽轮机构仿真,楼主现在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