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应力有办法“测量”吗?

楼主(2009-03-19):
老外在我们这里调机床,说我们的零件内应力大,导致加工后尺寸不稳,和刀具寿命低。想知道内应力有办法“测量”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测量,不过可以通过热处理消除到对加工后尺寸影响很小的程度

网友:
要动用核手段分析了,常用于航空类不易拆装器件的检查,好像没有用在机械方面的,按规程作时效处理就完全可以解决。

楼主:
多谢好心回复,看来内应力只能通过时效减小,不能测量了

楼主:
"不同的锻造方法有不同的流程,其中以热模锻的工艺流程最长,一般顺序为:锻坯下料;锻坯加热;辊锻备坯;模锻成形;切边;中间检验,检验锻件的尺寸和表面缺陷;锻件热处理,用以消除锻造应力,改善金属切削性能;清理,主要是去除表面氧化皮;矫正;检查,一般锻件要经过外观和硬度检查,重要锻件还要经过化学成分分析、机械性能、残余应力等检验和无损探伤。"
# v( Q& b6 o6 f" T这是在百度上看到的原文,通过这段话分析,残余应力好像有办法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