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是卧式精度高还是立式精度高,可以比较吗?

楼主(2009-03-19):
请问各位,大小相当的加工中心是卧式精度高还是立式精度高,可以比较吗?

网友:
有必要吗,看一下他们的标称精度就有谱了

网友:
根据你的零件来比较吧

网友:
看看实际加工精度就好了!

网友(2009-05-12):
没有办法比较的,各有所长的,要不为什么有卧式和立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