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磨料性能对比---请教

楼主(2009-03-19):
由于各个品牌的水切割磨料价格有时候价格相差挺大的,因此做了个表,希望通过这个来核算用哪种磨料比较划算,这张表设计的合理不?希望大家能帮我参谋一下,设计得是否合理

楼主:
设计的表如下:

水刀加工件成本核算表

水刀                    型号

水刀状态(最佳)         压力
                    磨料流速

磨料                    品牌
                    型号/粗细

切割材料                    材质
                    厚度

切割数据                    切割速度(时/100件)
                    用砂量(公斤/100件)
                    成品数量(件/100件)
                          报废数量(件/100件)
                    配件损耗(/100件)
                    设备维修/维护(/100件)

成本组成                    材料成本(/100件)
                    水刀配件损耗(/100件)
                    设备维修/维护费(/100件)
                    磨料成本(/100件)
                    磨料额外处理费(/100件)
                    水费(/100件)
                    电费(/100件)
                    人工费(/100件)
                    二次加工费用(/100件)

单位成本核算         合计总成本(100件)
                    单件成本(总成本/成品数)

网友:
表格呢,在哪里?

网友(2009-04-19):
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些设计的不是很恰当,有重复统计的,建议统计水刀切割用时间统计,或是按照材料厚度和切割长度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