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阿奇夏米电火花机床死机---请教

楼主(2009-03-19):
每次当平动半径比较大的时候  , 控制界面的反应就超级慢 , 每次改参数的时候 按个ESC  , 过上个几分才显示出来。 界面上的坐标基本不变 。 但是,当把抬刀高度变为0的时候就正常了 , 所以一直是在抬刀高度为0的情况下打 。 这样打出来的基本都有黑斑 ,难看的很
   有碰到同类情况的朋友 ,请把你的解决方法说下  ,不胜感激
我估计是反馈不及时的原因 , 反馈系统出现问题了。

网友(2009-09-02):
北京阿奇的SP系列的平动半径是不能很大的,因为不是真正意思上的三轴联动,平动半径有个极限值的,说明书上有,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0-04-27):
平动下设置加工参数是反应慢,这是机床本身就是这样 抬刀为0 没有给时间排电蚀产物,容易积碳 加工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