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转autocad的图怎么不能修改

楼主(2009-03-19):
我用画了一个三维图再转为二维图,然后保存为dxf格式。然后用打开,但是不能做修改,也不能表尺寸,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解答

楼主:
我用ug画了一个三维图再转为二维图,然后保存为dxf格式。然后用Autocad打开,但是不能做修改,也不能表尺寸,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解答

网友:
重新倒一次
平时的UG转CAD时也会遇到这样
类似于一个块一样无法修改

网友(2009-05-07):
你转的版本低一些可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