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螺母螺纹轴线与螺母平面的垂直度?

楼主(2009-03-19):
经常遇到需要检测螺母轴线与端面的垂直度,公差只给0.2.用什么方法检测好?求教...

网友:
根据自己手头的实际情况想办法把螺母轴线引出来

网友:
使用带锥度的螺纹销,把螺母轴线引出来,余下的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单位有轮廓仪没?

网友:
有专门的螺纹规  可以打表  也可以用直角尺  买外国货的话挺贵的 三四千一个

网友:
就用版主这方法,我看的都是用螺纹环规加通止规或打表检验外螺纹,内螺纹也一样,,,

楼主:
就用版主这方法,我看的都是用螺纹环规加通止规或打表检验外螺纹,内螺纹也一样,,,
引用 网友A:

我们手头只有常用的螺纹塞规.
如果用塞规配通止规检测,0.2 好像不好读数.

很想了解如何打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