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9-03-19):
我有个工件是铝合金的攻的是M4的牙,因为工件太大,没办法使用穿孔机,和电火花,请教一下那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可以把它取出来?

网友:
铝合金的没弄过,不过要是铁的,我们都用楼上的这个方法。

网友:
用这个设备:
Merkmale / Features /特点
Drehmomentüberwachter AntriebTorque controlled motor
力矩监视马达
Kraftneutraler LageausgleichFree floating spindle movement (applying no perpendicular force)
力中和的位置平衡
Fertigungsprogramme für spezielle AnforderungenProduction programs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用于特殊应用的加工程序
Protokollierbarer FertigungsnachweisRecordable evidence of thread production
可记录的加工证明
Wiederholgenaue ProduktionRepeatable production
可重复的生产
Integrierte Schnittstellen für Ansteuerung/HandlingsystemeIntegrated interfaces (p.e. for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oftware WinPCA)
用于控制/处理系统的集成接口
CE GS-Zeichen (TÜV zertifiziert)CE and GS certification by TÜV Germany
CE GS标志(TÜV认证)

Vorteile / Advantages /优点
Prozesssicherheit in der FertigungProcess controlled production
生产中的过程安全性
Fehlererkennung mit Gut-Schlecht-SelektionFault recognition provides good/bad selection
使用优劣筛选识别缺陷
Ohne Werkzeugbruch und WerkstückausschussNo tool-breakage, no scrap
没有刀具断裂和工件切屑
Optimierung der Prozessparameter aufgrund gemessener Fertigungsergebnisse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by measured production results
通过测量加工结果优化过程参数
Geringe axiale Kräfte auf WerkzeugflankenMinor axial forces on tool shoulders
刀具轴肩轴向力小
Volle Erweiterungsmöglichkeit::Nachrüstbar von Stand-alone-/Handling-Lösungen bis hin zur Integration in AutomationenAll possibilities of upgrading from stand-alone solution retrofit to automation
扩展可能性大:从独立/处理方案到自动化中的集成都能再升级
Keine Folgekosten z.B. für LeitpatroneNo further costs, e.g. for leadscrew/leadspindles
没有后继费用,例如导杆
Hohe TaktzeitenEnhanced cycle times
周期增强
QualitätsprotokollQuality protocol
质量控制

Nutzen / Benefits /得益
Volle ProduktionssicherheitProduction security
生产安全性
Gesicherte Wertschöpfung (Kostenminimierung)Creation of value is secured (minimization of costs)
数值产生可靠(费用最小化)
Protokollierte Fertigung von Qualitätsprodukten sichert Folgeaufträge und KundentreueRecordable production of quality products secures follow-up orders and customer loyalty
优质产品的记录生产确保继续定单和客户信任
Flexible ProduktivitätssteigerungFlexible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灵活的生产扩大
Maximierte Werkzeug-StandzeitenMaximized tool life
刀具寿命最大化

网友:
找个东西捅出来,再攻M5的牙

网友:
放电可以呀!我公司前两天作风力发电的圆盘时,一个M36*P4.0的丝锥断里面了。都放电解决的。你的工件不可能有7,8吨吧!再加上你有便携式的放电机跟重量工件大小没什么关系吧!8000左右一台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上说的工艺还没有听过,是什麽原理啊

楼主:
因为受条件的限制,我不能移动工件,请问那位高手有便携式的放电机原理的电路图和机械图纸

网友:
你有65锰细钢丝吗,把它插到丝锥的三条槽里面,正反转一下,应该可以拿的出来铝合金很软的,铝合金攻丝还在用一般的切削丝攻吗。

网友:
提供一种方法,和楼上的类似:

以上来自论坛里面的一本书,《机械加工实用经验》,不妨看看
还提到了取断丝锥的其他方法:硝酸腐蚀(在生产加工中,丝锥折断后将断在螺孔中的丝锥取出,可采用黄油或凡士林将螺纹孔堵好,使断丝锥露出,然后将硝酸倒入断丝锥孔中,用硝酸将断丝锥腐蚀,直至取出断丝锥。使用此方法,必须注意对已精加工的工件表面用胶布、防锈纸将表面保护好,避免腐蚀。)、气焊、电火花等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10#的办法好工整,学习啦!

网友:
既然工件太小,重新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
10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2009-07-14):
10楼主好办法!用此法对工件的损伤最小.还有一些法子都对工件有伤害......

网友:
楼上这招不错.我们只用钢丝取,却没想到利用已断的丝锥,呵呵,学习了下次可试试

网友:
有些断丝锥的确是很难取出来。但我在资料书上看到过有一种钻头专门钻丝锥的。不知是否有这么利害,大家见过吗?

网友:
用丝锥爪,很方便有效的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可以

网友:
丝锥使用过程中,效果不够好,用户很自然的会认为是丝锥的质量不够好。其实是有许多可能的。典型的几种是:
1,        丝锥品质不好;
2,        丝锥与加工的材料不匹配;
3,        机床没有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
4,        切削液,润滑油品质不好;
5,        进给速度与进给量不合理;
6,        操作人员技术与技能没有达到要求。
下面就以上几点谈下浅见:
1,        对于丝锥品质不好,容易理解,主要材料,热处理质量,加工精度,涂层质量。这些内容的检测目前国内的刀具生产厂家及一些较大的使用单位都容易做到。
2,        丝锥与加工的材料不匹配,这个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前国内厂家总觉得进口的好,贵的好,其实是适合的好。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和难加工,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刀具材料的品种也在不断地增加。这就需要在攻丝前,选择好合适的丝锥产品。
3,        机床没有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机床和夹持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高品质的丝锥,只要一定精度的机床和夹持体才能发挥出丝锥的性能。
4,        切削液,润滑油品质不好,这点国内的许多企业都开始关注起来,许多采购了国外刀具和机床的公司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切削液,润滑油品质出现问题,加工出的产品质量很容易出现毛刺等不良情况,同时寿命也会有很大的降低。
5,        进给速度与进给量不合理;当加工出现问题时,国内大部分用户是降低进给速度和减小进给量,这样丝锥的推进力度降低,其生产的螺纹精度因此被大幅度降低,因为阻力系数加大,磨损加大,这样加大了螺纹表面的粗糙度,螺纹孔径和螺纹精度都无从控制,毛刺等问题当然更不可避免!
6,        操作人员技术与技能没有达到要求,以上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操作人员做出判断或向技术人员反馈,但目前国内绝大部分操作人员或视而不见,或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或想解决而无法入手。
  因为传统的攻丝设备和昂贵的CNC设备都在原理上解决不了上述问      题!因为机器无法识别丝锥的状况和所需的适当扭力,只会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不断重复加工。只有在最后用螺纹规检测被加工的部件时才会发现不合格,而此刻的发现已经为时太晚! 发现了也没有用!该报废的再昂贵的零部件也只好报废,不合格的产品也不得不打入次品扔掉。更可怕的是,批量生产中如果漏打或者没有检测出某一个遗漏或错误,导致交货给用户组装时才发现,不得不使客人蒙受更大损失,如必须因此而停掉整条组装/生产线!
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目前国际最普遍的方法是用最先进的Microtap螺纹机床及其螺纹技术检测分析系统。如航天航空业的欧洲EADS,空巴,波音等,汽车行业的奥迪奔驰宝马保时捷等,制造行业的博世BOSCH,西门子SIEMENS,以及欧美著名的螺纹生产和润滑油制造企业,多年来一直受益于这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Microtap-美科特-螺纹加工机床Jobtap(巧特)机型和Microtap(美科)机型,Megatap(美佳)机型及螺纹技术检测系统LABTAP机型具备的性能:
--加工过程的每一环节自动监控
  防止不合格品或预先加工不合格的零件进入下一道工序
--自动识别缺陷并进行优劣筛选,
  自动认定不合格的预留孔或者次品混入
  从而自动放弃并警示和停止后续加工。
--防止治刀具断裂,避免损坏加工部件,杜绝次品
--通过对历史加工结果的测量,优化后续加工的参数
--刀具轴肩轴向力小,
  自动识别根据刀具和材料特性和加工深度所需扭力
  且绝对不会释放出大于加工所需要的力度
--扩展可能性大:既可独立加工,亦可流水线生产,
  并可升级到自动化集成生产。
--不必增加额外费用,例如螺纹导杠 lead screw
  (传统攻丝机必须根据每一丝锥和螺距来配置导杆。这费时又费钱!)
--流水作业大幅加快
--质量控制并记录分析备档
  能出具权威可靠的质量检测证书
--刀具寿命最大化

详细信息请登陆:http://www.microtap-cn.com

网友:
见识了

以前看见公司有断的

都直接把工件废弃了

下次用这种方法试试

呵呵

网友:
用手提电脉冲.

网友:
你攻丝的时候是顺时针旋进去的还是逆时针旋进去的,那么取出来的时候反向旋转就能取出来。

网友:
丝锥使用过程中,效果不够好,用户很自然的会认为是丝锥的质量不够好。其实是有许多可能的。典型的几种是:
1,        丝锥品质不好;
2,        丝锥与加工的材料不匹配;
3,        机床没有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
4,        切削液,润滑油品质不好;
5,        进给速度与进给量不合理;
6,        操作人员技术与技能没有达到要求。
下面就以上几点谈下浅见:
1,        对于丝锥品质不好,容易理解,主要材料,热处理质量,加工精度,涂层质量。这些内容的检测目前国内的刀具生产厂家及一些较大的使用单位都容易做到。
2,        丝锥与加工的材料不匹配,这个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前国内厂家总觉得进口的好,贵的好,其实是适合的好。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和难加工,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刀具材料的品种也在不断地增加。这就需要在攻丝前,选择好合适的丝锥产品。
3,        机床没有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机床和夹持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高品质的丝锥,只要一定精度的机床和夹持体才能发挥出丝锥的性能。
4,        切削液,润滑油品质不好,这点国内的许多企业都开始关注起来,许多采购了国外刀具和机床的公司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切削液,润滑油品质出现问题,加工出的产品质量很容易出现毛刺等不良情况,同时寿命也会有很大的降低。
5,        进给速度与进给量不合理;当加工出现问题时,国内大部分用户是降低进给速度和减小进给量,这样丝锥的推进力度降低,其生产的螺纹精度因此被大幅度降低,因为阻力系数加大,磨损加大,这样加大了螺纹表面的粗糙度,螺纹孔径和螺纹精度都无从控制,毛刺等问题当然更不可避免!
6,        操作人员技术与技能没有达到要求,以上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操作人员做出判断或向技术人员反馈,但目前国内绝大部分操作人员或视而不见,或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或想解决而无法入手。
  因为传统的攻丝设备和昂贵的CNC设备都在原理上解决不了上述问      题!因为机器无法识别丝锥的状况和所需的适当扭力,只会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不断重复加工。只有在最后用螺纹规检测被加工的部件时才会发现不合格,而此刻的发现已经为时太晚! 发现了也没有用!该报废的再昂贵的零部件也只好报废,不合格的产品也不得不打入次品扔掉。更可怕的是,批量生产中如果漏打或者没有检测出某一个遗漏或错误,导致交货给用户组装时才发现,不得不使客人蒙受更大损失,如必须因此而停掉整条组装/生产线!
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目前国际最普遍的方法是用最先进的Microtap螺纹机床及其螺纹技术检测分析系统。如航天航空业的欧洲EADS,空巴,波音等,汽车行业的奥迪奔驰宝马保时捷等,制造行业的博世BOSCH,西门子SIEMENS,以及欧美著名的螺纹生产和润滑油制造企业,多年来一直受益于这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Microtap-美科特-螺纹加工机床Jobtap(巧特)机型和Microtap(美科)机型,Megatap(美佳)机型及螺纹技术检测系统LABTAP机型具备的性能:
--加工过程的每一环节自动监控
  防止不合格品或预先加工不合格的零件进入下一道工序
--自动识别缺陷并进行优劣筛选,
  自动认定不合格的预留孔或者次品混入
  从而自动放弃并警示和停止后续加工。
--防止治刀具断裂,避免损坏加工部件,杜绝次品
--通过对历史加工结果的测量,优化后续加工的参数
--刀具轴肩轴向力小,
  自动识别根据刀具和材料特性和加工深度所需扭力
  且绝对不会释放出大于加工所需要的力度
--扩展可能性大:既可独立加工,亦可流水线生产,
  并可升级到自动化集成生产。
--不必增加额外费用,例如螺纹导杠 lead screw
  (传统攻丝机必须根据每一丝锥和螺距来配置导杆。这费时又费钱!)
--流水作业大幅加快
--质量控制并记录分析备档
  能出具权威可靠的质量检测证书
--刀具寿命最大化

详细信息请登陆:http://ww.novatec-cn.com
http://www.microtap-cn.com

网友:
又学到了一种取断丝锥的方法

网友(2009-11-17):
用便携式电火花机啊,很方便的,不管工件多大,都能取出来,而且不会伤害螺纹。天津世纪慧芯就有。你可以问问看啊。

网友:
用专用的丝攻折断后取用钻头。我有销售。0512-52844102

网友:
10楼的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10楼方法不错,但我一般用煤油闷一下,之后敲击工件,把断丝锥震出来(师傅就是这么教的)哈哈

网友:
   天外有天

网友(2010-01-10):
电加工完全可以的。我们经常把1-2吨重的工件上的断丝锥通过电加工取出来。没问题的。方法是:你可以把工件放在电加工机床边上后,接2根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内容10楼方法不错.

网友(2010-07-03):
10楼朋友你好,我想问下,图中的钢丝是用普通的钢丝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办法焊上一个东西,再拧下来。

网友:
我用电加工方法,保证能干

网友:
可以踢出来吧,  或者用合金钻花 把它给钻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好东西,受教了。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B:

刚刚发现图不见了,重新上传一下,再补充一张。

网友:
10楼的好方法,但要心细。6楼的方法要改进,M36这么大的丝攻用机械立法可以取出。

网友(2011-02-20):
拎出来啊

网友:
这个应该具体看看断的情况,借用一句“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呵呵    慢慢敲出来啦

网友:
还是敲出来,改成M5的吧。

网友:
听师父说,有种机器可以震动出来的,就是本人没见过

网友(2012-07-28):
普通的电火花机床是没办法对付大的工件,但是有一种便携式电火花取断丝锥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办法真多啊,受教了

网友(2013-12-04):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20):
呵呵,我发现这问题晚了,我们代理的德国系列工具早就有很好的成熟的解决方法--断丝锥取出器,原理是用3个或4个硬度很高的爪插进断丝锥的槽内,固定,然后整体旋出,ok。
同时还有断丝取出器等类似产品
如有需求,可将你的信息发给 info@beyon.com.cn

网友:
M5的丝锥有点小啊,不过如果使用HB-C3型的取断丝锥机可以很方便取出来的。这个机器在浙江某注塑机厂家取丝锥的视频。由于无法发链接,麻烦有兴趣的可以去优酷搜索 “HB-C3型取断丝锥机”

网友:
扩大空,改钢丝螺套!!是可以的

网友(2015-01-28):
学习了!!!今天断了一根M8的丝锥,明天用大家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2016-01-03):
虽然是快10年的老帖子了,你说你这怎么弄的,稳当住了,攻丝就怕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