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油冲洗

楼主(2009-03-19):
液压管道进行了在线酸洗,冲洗了将近十天,结果清洁度越来越差,前天NAS7,今天NAS8级,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貌似你的问题矛盾吧,那是两个概念啊。
在线酸洗是清除管道内杂质用的,比如焊接形成的氧化皮  管路内部的铁锈等。使杂质由管路内壁剥离出来。
普通槽式酸洗法的酸洗液是静止的,采用沉浸法将管内锈蚀清除。
循环酸洗法将酸液用泵加压后在管道内进行系统循环的方法来脱除锈蚀。
它们的作用只是除锈而已。
管道安装→酸洗准备(连接管道、酸洗泵、药槽<箱>)→通水冲洗试漏→碱洗→补水冲洗→循环酸洗→中和排放→循环钝化→镀膜→热水冲洗→吹扫→涂油。
不知道你是怎么检测清洁度的,在线检测的话 杂质并没有排除 还在管路中,只不过变成了流动的。这样的检测是不准的。好像也没法检测吧(这个不太清楚)。

一般情况下通过在线酸洗后管路内的清洁度已经能满足使用要求了,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管路清洁度是通过串油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