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液压软管总成?

楼主(2009-03-20):
本人对这个还不太懂。谢谢  。

网友:
应用于各种摩托车、轿车、多功能商务车、轻型车及其它车辆的液压制动系统,传递液压制动力。
特性:具有低膨胀,抗爆裂,耐高温,耐臭氧,低水分渗透,耐疲劳和脉冲等优良性能,制动效果稳定,安全、可靠!

网友:
总成直的是软管的性能吧

网友:
液压胶管总成
就是指由软管和与两端的接头连接在一起的一种通称!就象在马路上跑的 四个轱辘 都叫做车一样。
二楼的照片 就是液压胶管总成。
液压胶管总称后面总是跟着一堆代号,不同的厂家代号不同。表示什么样的形式。
通过和对应厂家产品样本对应,会得到相应的技术参数。反过来通过你的技术参数可以确定你选用的产品形式。
一般有三部分组成,胶管的通径 压力等级。两端的接头连接形式等。

貌似你的问题有点骗贴的嫌疑哦。不过本着助人为乐的态度,还是要说一遍。没看到好多人都不回吗。

网友:
把胶管根据不同的使用长度用管接头扣压在一起,就是胶管总成。接头形式有很多种,A\B\C等接头形式不同,密封面的结构形式也不同,查相关的手册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发贴?

网友:
液压胶管总成
就是指由软管和与两端的接头连接在一起的一种通称!就象在马路上跑的 四个轱辘 都叫做车一样。
二楼的照片 就是液压胶管总成。
液压胶管总称后面总是跟着一堆代号,不同的厂家代号不同。表示什么样的形式。
通过和对应厂家产品样本对应,会得到相应的技术参数。反过来通过你的技术参数可以确定你选用的产品形式。
一般有三部分组成,胶管的通径 压力等级。两端的接头连接形式等。

网友:
呵呵 我们经常用到
还有人专门做的

网友:
液压软管总成其事就是两部分组成:橡胶软管和管接头。
与硬管相对应,硬管为钢材制成,特点方面液压元件之液压辅件上有,可以参考。

网友(2009-04-19):
四楼回答的非常好,一般搞液压的都知道,经常用到许多不同型号的软管总成

网友:
4楼的回答很对,我经常用的。

网友:
液压软管跟接头扣压起来就是液压胶管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