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具崩刃---请教

楼主(2009-03-20):
各位高手:请问一般硬质合金刀具的崩刃标准是多少?为什么磨刀具时和使用刀具时很容易崩刃?有什么高招可以减少此现象?大家一起来聊聊。

网友:
请将你的情况说清楚些,比如用的什么刀,在什么机床上加工什么材料,
使用什么切削参数,工况和工艺要求等等,
越具体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刃口强化(钝化、倒圆)处理可解决部分崩刃问题,但要看场合选择使用。

楼主:
三段直槽钻头,工件材料:铝镁合金,主轴转速:2500,进刀量:10MM/min,油冷
要求达到H7,Ra0.5,孔深60MM,孔径10
拜托了

网友:
进刀量:10MM/min 这个进给速度也忒慢了点吧,有没有打错啊。
铝镁合金加工我没有遇到过,不过感觉应该和铝合金加工差不多,但要注意防火。
有没有粘刀或憋屑现象?加工多少件后出现崩刃?崩的位置是哪里?

楼主:
10这个是后面段的速度,要求比较高
目前刀具有问题,再高就做不出东西了
不到5000件
有一点点粘刀
排屑还好
都崩,台阶崩得更厉害些

网友:
和焊刀时的天气有很大联系
焊T15的料要在下雨天焊,然后焊起来要放在潮湿的地方1-2个星期.
焊G8的料要在晴天杆,然后焊起来要放在干燥的地方吹吹风1-2个星期

网友:
闻所未闻,学习了。
能有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吗?
 6# 上工工量具

网友:
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我说不出,
我是凭经验得出来的

网友:
10这个是后面段的速度,要求比较高
目前刀具有问题,再高就做不出东西了
不到5000件
有一点点粘刀
排屑还好
都崩,台阶崩得更厉害些
引用 网友A:

何以见得是刀具的问题?
都做5000件了,你想做10000件?
做4000件刀具是什么样?看了吗?

楼主:
我们的一般目标是30000件
在具体的细节
涉及面太多了
没办法细说,不好意思
现在是降条件,补良率

崩刃的机理应该是很多
但是请问各位大哥
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如何改善呢?

网友:
磨刀的时候最好找个专业一点的师傅,看看角度对不对。

网友:
和焊刀时的天气有很大联系
焊T15的料要在下雨天焊,然后焊起来要放在潮湿的地方1-2个星期.
焊G8的料要在晴天杆,然后焊起来要放在干燥的地方吹吹风1-2个星期
引用 网友B:

我也学习了!很珍贵的经验!
我感觉天气对操作时的影响,可能跟材料的变形有关,比如加工时材料不同的热胀冷缩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