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连接---请教

楼主(2009-03-20):
普通铝合金能否用焊接连接?或用胶水连接?(不能用螺栓连接)---连接强度和耐久性要求比较高!!!
请有了解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2009-06-01):
可以焊接
还可以进行钎焊

网友:
铝合金焊接很多呀,铝合金装甲板都是焊的,老厚了。

不过普通焊机好象不行,听说什么电流蛮大的,问下专业焊接人员吧。

网友:
最好对具体结构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