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50T液压机如何调试?

楼主(2009-03-20):
各位前辈好!
请指点这个系统如何调试?
1、主泵中一种是A10VSO140DFLR/31R-PPB12N00
     另一种是A4VSO250LRZ/30R-PPB13N00
     请大家谈谈这样的泵安到一个新液压系统中如何调试?
     是在试验台上调试还是在液压系统中调试?
     新泵都调试那些参数?
2、系统中的多处溢流阀如何调试?
     比如泵出口处溢流阀设定值是27.5MPa,这个压力是在液压试验台上调整还是在
     系统中调?
期待大家谈谈。。。

网友:
1:新泵还是在系统上调吧,但是调试前先加油,加油的地方在那个泄油口,主要调试一下压力
2:泵出口处的溢流阀也是在系统中调就可以了

楼主:
您说的等于没说。谢谢。
期待高手解答啊!!! 2# cyj0321

网友:
LZ使用的是力士乐恒功率变量泵吧,恒功率变量泵应该在出厂前按照购买要求调好了。所以除非对泵的性能有十分了解,否则一般情况不要进行调节。泵的调节一般是在实验台上调节好的。有关安装的注意事项,还请LZ仔细阅读样本吧。
至于溢流阀,一般是在压机调试时调节的,因为原理图中泵出口的直动溢流阀为插装阀组的先导部分,与在实验台上调节的溢流压力可能会有出入。

网友:
关注!什么机器这么大?

网友(2011-04-06):
冲你怎么大的机,花点钱看看

网友:
图看上去比较复杂要好好的看看再回复楼主,原则上溢流阀在机器上调整。至于泵的调整若是力士乐变量的一般出厂是已经调整好了的,无需自己设定,楼主可以问问厂家。详细的溢流阀调整等图研究好了再复。

网友:
1.新泵使用新,要在泄油口,加油。
2.你要调的的压称为泵出口压,6台泵组你只能一台一台的调。
3.图中13e为测压点。接上测压压力表,量程0-40Mpa
4.逐台启动泵组并调试,如M3泵组开启,手动YA17,看压力表读数,手动调到27.5Mpa就可以
   不要担心与其它泵组串压,因为每一台泵组泵压力出口,都有一组逻辑单向阀来保证,相互之间
   不会串油,逐台启动调试。
5.泵出口压力与,系统工作压力还是有区别的,
6.系统工作压力可以通过远程调整来控制。

网友:
有CAD图纸吗?可给报酬

网友:
变量泵出厂已设置好无需再调,泵运转前从加油孔或出油口注满油,压力测量点13e显示6台泵压力,  以下电机、换向阀分别通电,配合各自溢流阀及13e压力表(m3+ , ya17+ 调27.5mpa )(m4+,ya14+调27.5mpa )  (m5+,ya13+调27.5mpa )(m6+,ya11+调27.5mpa )(m7+,ya18+调27.5mpa )(m8+,ya19+调5mpa

网友:
下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