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命名方法

楼主(2009-03-20):
求推力轴承命名方法。。。。。。大家帮帮忙!!!

网友:
轴承的尺寸代号、内径代号和后置代号一本都是统一的,就跟你发的skf轴承命名方法一样,区别只在结构代号的前几位,也就是结构代号最前的类型代号,下面对你所要的推力轴承总结一下:
推力轴承的结构代号是:      51000系列
双向推力轴承侧结构代号是:  52000系列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结构代号是:80000系列
推力圆锥滚子轴承和 AXK 型推力滚针轴承的结构代号是:90000系列
棍子为非对称型球面滚子的轴承代号是:29000系列(即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楼上说的挺全了~
主要是不同公司的后缀可能不一样~

楼主(2009-04-21):
谢谢  两位的回复,我从几个推力轴承公司的报价单上也查了一下轴承代号,和你们说的还是有些不一样

网友:
每个公司的命名都有不同 二楼说的是国内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