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白砂糖包装机的粘糖问题

楼主(2009-03-20):
问题描述:

现有包装白砂糖的包装机,其工作流程是:送料--->称量--->导流--->入袋--->包装.

现在整个流程都很好,但是,在  "导流"  这一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白砂糖粘在漏斗壁上的情况.

现已试验过的方法:振动、风吹、等等,都不太可行,其中料斗材料为不锈钢。

解决点:如何才能让白砂糖不粘在壁上??

楼主:
没人解答??

哎。。。

我现在用了超声波振动,正在调节那个共振的频率,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然后,在需要振动的部分,跟机架部分用弹簧来隔振。

网友:
江南飘雪 网友好!
.
在漏斗内壁上贴上一层“聚四氟乙烯”薄膜。
.
syw  090321---07.07

楼主:
江南飘雪 网友好!
.
在漏斗内壁上贴上一层“聚四氟乙烯”薄膜。
.
syw  090321---07.07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不过,在此之前,已经在漏斗内壁涂过特氟龙的涂层,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白砂糖为有机物、聚四氟乙烯也是有机物,相反,两者很容易粘接。

故而此法不太可行。

网友:
否因为受潮所致?可否使用干冷压缩空气来吹?

楼主:
否因为受潮所致?可否使用干冷压缩空气来吹?
引用 网友B:

恩,此法也已经试验过了,没有效果,反而越吹越粘。

网友:
江南飘雪 网友好!
.
采用“蓑衣原理”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
你见过农民穿的那件“蓑衣”没有?
那件“蓑衣”很是神奇,雨水、泥浆之类的东西,不管怎么往上粘。
最终什么东西都留不住。是什么原理呢?------答:动态纤维!
.
不妨给导流槽内壁披上一层“蓑衣”?
需要提醒的是:你可别用稻草啊。
.
syw  090324---06.56

楼主:
楼上的,挺有创意的。

容我考虑一下。

网友:
荷叶上有不粘水的功能,好象是纳米材料。

楼主:
荷叶上有不粘水的功能,好象是纳米材料。
引用 网友C:

不沾水不行,要不粘糖才行,荷叶也应该是有机物吧,白砂糖也是有机物,

有机物之间的粘接性比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粘接性要强

网友:
加一电磁铁推动的小锤头。用个行程开关控制,包装一包,敲一下。(有一些包粉料的机器,是这么做的,效果还可以。)另外,再注意一下,漏斗材质的光洁度,光洁度高一些,会好一些。

楼主:
加一电磁铁推动的小锤头。用个行程开关控制,包装一包,敲一下。(有一些包粉料的机器,是这么做的,效果还可以。)另外,再注意一下,漏斗材质的光洁度,光洁度高一些,会好一些。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方法很简单,也很容易实现,可以去试试。

网友(2009-06-06):
江南飘雪 网友好!
.
采用“蓑衣原理”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
你见过农民穿的那件“蓑衣”没有?
那件“蓑衣”很是神奇,雨水、泥浆之类的东西,不管怎么往上粘。
最终什么东西都留不住。是什么原理呢?----- ...
引用 网友A:

动态纤维的材料 怎么弄?
都要哪些?

网友(2009-12-08):
我也是做包装机的,粘料问题是个大问题,且不易解决,现在也还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多试验一下,不是分析,有机物一定会粘在一起吗.

网友(2010-12-22):
回复 网友E:

弄个人孔,隔段时间清一下吧!

网友:
白砂糖一般不会粘吧,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包装机,解决之道,一是提高管壁的光洁度,电解抛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是加震动,正如断刀友说的,可以试试,还有电磁线圈震动,小电机驱动偏心轮,不完全齿轮敲击法等,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2011-02-24):
回复 网友E:

来一个震动加螺旋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个粘料的问题,我以前也称过白砂糖然后加立式包装机,没有出现粘料的情况。
最近我遇到称重鸡米的项目,也是粘料的问题,头疼死了。大部分方法都用过了,还是解决不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