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碳量为0.22%的低碳合金钢熔炼采用何种废钢?

楼主(2009-03-20):
含碳量为0.22%低碳合金钢熔炼采用何种废钢比较合适,成本较低?

谢谢!

网友:
先说你什么炉子,什么冶炼方式,是否精炼,达到什么水平,

网友:
电炉采用普通的废钢就可以,如果是转炉就不行了

楼主:
是采用中频感应电炉冶炼的

网友:
普通的废钢就可以,这个没有什么吧,含碳量不是很难控制的。

网友:
中频炉看炉内气氛,一般而论,可以当作不氧化不还原的状态处理,你需要含碳量为0.22%低碳合金钢,就必须要计算配碳和添加配量的合金钢料,使目标钢种符合配碳量,假如还有后续处理手段,可以考虑只熔化,在后续手段里进行增碳和脱碳,
最好用返回料,用回收料要多次加入,满足最终的碳含量,

楼主:
普通的废钢就可以吗?我里面还要加铬铁,碳会不会超标啊

网友:
普通的废钢需要配碳,你要算一下的,当然要考虑铬铁、锰铁内的碳,统一算好,配不好碳,又没有其他手段处理碳,产品就没法合格,

楼主:
所以我就是想问您一下到底用何种废钢来配碳,使碳不超过0.22

网友:
有配碳公式可以算,你随便看一本铸造的书就可以了。

楼主:
普通的废钢含碳量是不是都在0.25左右啊,想那些轴都在0.35-0.45,所以控制碳量在0.22左右的话,不脱碳的情况下,选用好的废钢较好,所以我想问选用哪种废钢较好控制

网友:
最好是用钢厂流程中的废钢,含碳比较准,社会废钢很难说

楼主:
好的谢谢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2009-04-19):
废钢可以是16Mn或其它的普通废钢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