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比例阀的零位

楼主(2009-03-20):
比例阀的零位是什么位,它和控制中位有什么区别?
零偏信号又是什么?

网友:
看下机械设计手册的液压控制那一章,,说的很详细,,

网友:
在机械限位确定的情况下,控制器输出的4mA电流信号对应的位置即为零位,一般调试中,以调电流确定零位,即现场确定零位,调整输出电流与其对应

网友(2011-10-05):
跟3楼的看法不一致。零位应该是指输入输出曲线上的原点所在的工作位置。出于安全角度,零遮盖的比例阀一般会有“第四机能位置”,在没有控制信号的时候,弹簧把阀杆推到最边上的安全位置。而这时候的零位,应该是比例电磁铁得电输出力,使得阀杆移动到输出为零(比如压力输出)的位置。在原理图的表示上,由于除了常规的极限左位、右位,和中位,还多了一个安全第四位置,控制的中位不再是物理形象上的中位了,所以改叫做零位。 带有闭环控制,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叫零位更为合适。

网友(2011-11-11):
学习了,不过现在零遮盖的比例阀比较少吧,大部分都是正遮盖吧

网友:
以前还没注意!!!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我还得多学点知识呀。基础知识太薄了。

网友:
看来我还得多学点知识呀。基础知识太薄了

网友(2015-03-21):
: i% M" z1 O3 v& z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