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宽度22JS9 的键槽,插床加工不到呢?

楼主(2009-03-20):
轴径 78 ,选用 22X 14X  100 的键 正常联接    轮毂槽 为 宽22 JS9  , JS9的公差为+/-0.026, 厂家说加工这样的键槽用插床加工很难达到,国家关于键的配合就有JS9这个公差等级,如果难做到的话,应该不会做成标准呀?
          问题一:用插床来加工真的有难度吗?
          问题二: 难度在哪?
          问题三:如果可以加工得到,为什么厂家他们会说难加工,是何原因呢?

网友:
插床应该可以加工,但根据图纸看是非金属件,是不是装夹不方便?

网友:
从图纸看应该是个组件,中间是钢件2端焊接堵板.挂尼龙或橡胶的组合件.零件总长看不到只露出一点点,大概能猜到是200长.
这个零件现在是不是就只剩键槽了?如果真的是只剩键槽那真的加工不了.你外边挂上去的橡胶或尼龙是软的,有弹性,要在200长,内孔还有台阶的的一个孔里锸出个键槽有点强人所难.或许你要加工键槽的部分是¢78H7X80那段图纸表达不是很清晰.如果是那段就更难了,每次进刀都会发颤.
既然是个轮毂外边有其他材料我想应该不会受很大的力吧?如果现在就只剩键槽没有加工,可以放点公差.放为+0.1应该没问题,如果怕键太松可以根据键槽尺寸配做键.如果零件还没有加工那就好点了,先把中间部分加工好,包括键槽.把焊接部分改为上螺钉.挂上外部材料以后端板再配进去上螺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很清晰啊, 就是¢78H7X80那段插键槽啊 插键槽的时候和那个台阶有关系吗 ?请楼上指点

网友:
我基本同意4楼的观点,产品定位刚性我觉得是个问题,因为槽有22宽,那个加工力是很大的,单加工个内套,外径可以定位,我看还行,整个复合成品了,的确不好加工。不好保证键槽直线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复合成品再加工呢 ?先加工再焊接不就OK 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复合成品再加工呢 ?先加工再焊接不就OK 了么
引用 网友C:

4楼就是作的假设哇,单体当然好加工点,但22宽度,80深度,这个公差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
我觉得,人家是看到,你这个工件的两端都是焊接的——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很难保证。而插床的工作时,一定要确保插刀的运动方向与你的工件轴线平行。找正、装卡,都要做辅助工具,如果再没什么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学习了

网友(2009-11-11):
长见识了.............................

网友(2017-10-14):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花键槽,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精度可到5级,光洁度0.8!!!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