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油品牌号的问题

楼主(2009-03-20):
我们公司的一台摇臂钻床上的油品添加表内写的20号机械油,40号机械油和60号机械油。

请问这些油品牌号分别对应我们一般习惯上的VG号是多少?

eg:mobil DTE 24为VG32

网友:
你说的是老的黏度牌号,当时测量的是50摄氏度时的运动黏度。它与新牌号的对应关系如下:

40℃运动粘度牌号        50℃运动粘度牌号        40℃运动粘度牌号        50℃运动粘度牌号
2                                 2                                    68                   40
3                                 3                                    100                   60
5                                 4                                    150                   80
7                                 6                                     220                  120
10                                 7                                     320                  150
15                                10                                     460                  200
22                                13                                     680                  300
32                                20                                    1000                  500
46                                3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真厉害
楼主学历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