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如何删除消隐线?

楼主(2009-03-20):
请问:在PROE工程图中多余的消隐线怎么删除!谢谢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选中该视图,右键,属性,显示,无隐藏线

楼主:
可能阐述有误!一个视图中我只想删出部分的话,怎么处理?
期待回复!

网友:
可能阐述有误!一个视图中我只想删出部分的话,怎么处理?
期待回复!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proe中想消隐线条,都是同类型的才能搞定
而不是随意的,在CAD里就能随便删除了

网友:
楼主是否想得到图1中右边的两个视图的效果啊?
按图2和图3的步骤进行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投影图中螺纹孔怎么删除?

网友:
视图,我隐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