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什么是 木粉板?

楼主(2009-03-20):
请问各位什么是木粉板? 什么材料,有什么标准么?
国际上叫这个东西怎么写法?

网友:
这是一种木粉板的信息:
PP木粉板由PP木粉、聚乙烯薄膜、无纺布等材料构成,这种PP木粉板的一面复合聚乙烯薄膜,形成基材的复合装饰面料的正面,另一面复合无纺布等化纤材料,形成基材的背面;整体产品为平面上伸展的板材,其特征之处在于PP木粉板上下两面分别复合聚乙烯薄膜和无纺布等化纤材料。

楼主:
可知这个东西的英文或者德文缩写么?
我们需要标注到图纸上。
有否相关标准?材料标准?试验标准?

网友:
PP木粉板广泛适用于汽车内饰板、顶棚、后搁物板、行李箱基材。木粉板具有深成型、深拉伸,与各种面料一次热压成型复杂的汽车内饰制品,边角余料可回收利用等特点。

楼主:
多谢!继续期待标准的出现~简单的说我们怎么控制这种产品的质量,要求达到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