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喷砂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09-03-20):
最近一不锈钢五金零件,为了去除五金零件冲压过程中产生的压痕和磨印,现在拟采用喷砂+电解抛光的方式,有没有朋友了解不锈钢经过“喷砂+电解抛光”处理后的效果。此外,经过“喷砂+电解抛光”后,会不会破坏不锈钢的防腐蚀能力?

网友:
我们这里做的喷砂  应该是先电解抛光后在进行喷砂的

  应该对放腐蚀能力没有影响

楼主:
楼上的也是针对不锈钢材料的表面处理吗?先抛光再喷砂,感觉有些很矛盾,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针对不锈钢先喷砂是因为想去除五金冲压中的压印和磨痕,然后再抛光是想稍微提高下表面光泽。

网友:
楼主:“针对不锈钢先喷砂是因为想去除五金冲压中的压印和磨痕,然后再抛光是想稍微提高下表面光泽。从你的描述中应采用石英砂喷砂,才能形成均匀的表面,电解抛光能提高表面光泽,表面形成钝化膜,增加防护能力。

网友:
喷砂后电解抛光,应该可以达到比较光亮的效果。
缺点是:由于电流的大小不同,会导致表面的光泽度不均匀。

网友(2009-06-18):
哪位大侠解答一下:不锈钢表面喷砂是喷玻璃砂吗?

网友(2009-08-29):
是一种钢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