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零件断料边和毛刺问题?

楼主(2009-03-20):
有两零件是开连续模制造,但制造之后毛刺问题国外客户不接受。
客户要求震动研磨进行去毛刺,但是连续模中已经增加了压毛刺的工序。
我想问,是不是连续模中的压毛刺工序并不能完全去除零件的毛刺?有没有完全无毛刺的冲裁
还有震动研磨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
此外,这两个五金零件,最后一刀断料时有个小的断料口,客户认为有些锐利要求去掉,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最后断料留下的断料口去掉呢?

网友:
应该没有完全去毛刺的冲裁,只要是冲裁都会有,只是程度问题!
毛刺问题一直是个麻烦,要求严格的只有冲裁后再加工序去毛刺,具体去毛刺的方法,根据要求确定!
最好一刀的小断料口,模具定位上尽量做到精确,会好很多,但以你客户的要求应该还是要去接口锐角。
震动研磨就是将产品和研磨沙放一起不停搅拌,以达到去除产品毛刺。

网友:
震动研磨,是把产品和一堆小石子在一起震动,那样会影响产品外观品质的

网友:
要加工艺环节用异形刮刀去毛边这样就解决了.毛边主要是模机具的上下模的精确度来决定的.还是产品材料材质的问题

网友:
这个 就是振研啊
对平面没什么要求的都可以用啊

网友:
恩,一楼说的是啊,应该没有完全去毛刺的冲裁,只要是冲裁都会有,只是程度问题!

网友:
震动研磨:也可以说是抛光机吧

网友:
忘了以前在那个论坛下载的文件,现上传,供参考一下,不知有没有帮助。

网友:
用离心滚筒先加研磨球去毛刺,再用抛光球抛光,这样就能达到要求了!要求冲裁模没有一点毛刺是不太现实的,材料拉伸断裂时肯定要产生或多或少的毛刺的

网友:
震动研磨去毛刺的处理方法是很成熟的,有专业厂家生产的专业设备,我公司就有两台,效率还是蛮高的,根据不同的零件,装进相应的研料(设备说明书中有相关说明),这种设备叫光饰机,可将冲裁零件的锐边倒钝,光洁度影响不大。

网友(2009-05-01):
楼上说的对,只要有冲载就有毛剌   就要看要求精度了。大不了就选择精冲了

网友:
我公司也是跟楼主说的那样。我看了下8楼的资料 学习中。谢大家一起参与

网友:
10楼可以提供一下设备资料和你公司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谢
我公司做冷轧板外型800*276*2。产品有好多孔。有毛刺国外客户不接收

网友(2009-09-16):
用离心滚筒就行吧?

网友:
离心滚筒先加研磨球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