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三通的夹具?

楼主(2009-03-20):
各位师傅,近来我厂接了一批类似自来水管三通接头那样的工件,请问大家如何做夹具加工中间的管螺纹,要装夹方便的那种。谢谢大家了。

网友:
求你啦,给张图纸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没收到图纸,只看过样件,这个产品跟自来水管上的三通接头差不多,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看了样件,图纸还没收到。它跟自来水三通接头很酷似,

网友:
各位师傅,近来我厂接了一批类似自来水管三通接头那样的工件,请问大家如何做夹具加工中间的管螺纹,要装夹方便的那种。谢谢大家了。
引用 网友A:

.
zhoujun520881网友好!
.
我的资料库里有,具体见照片。
.
syw  090321---04.20

楼主:
总工您好!
非常感谢您上传的资料。
可惜我打不开,
从图片上看的不是太清楚
我们要加工的产品和您上传的很相似,区别在于,我们要生产的是两头没螺纹的哪一种
您可否把它传到我的邮箱里。
zhoujun520881@126.com
谢谢您了!

网友:
两头没螺纹与三头都加工的夹具,差不多少。

楼主:
这个夹具该怎么做呢

网友:
批量大吗 不定心四爪不行吗

网友:
四爪卡盘有直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

楼主:
批量大吗 不定心四爪不行吗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批量大,才想做夹具的,现在已经做好了,车间已经在生产了。

网友:
那你发个图也让大家看看,有意思

网友(2009-06-23):
强烈要求发一个图。

网友B(2009-08-18):
就是因为批量大,才想做夹具的,现在已经做好了,车间已经在生产了。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说说心得么?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保守,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了还不舍得与大家共享;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V型工装一个头、一个头加工,普通设备就可以,就是速度比较慢些;
现在有专业的三通、四通车加工卡盘,不用你设计工装的,但必须液压数控车床;
给你一个视频看看,共分3卷,第一卷,注意收完了放在一起解压缩;
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保守,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了还不舍得与大家共享;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V型工装一个头、一个头加工,普通设备就可以,就是速度比较慢些;
现在有专业的三通、四通车加工卡盘,不用你设计工装的,但必须液压数控车床;
给你一个视频看看,共分3卷,第二卷,注意收完了放在一起解压缩;
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保守,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了还不舍得与大家共享;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V型工装一个头、一个头加工,普通设备就可以,就是速度比较慢些;
现在有专业的三通、四通车加工卡盘,不用你设计工装的,但必须液压数控车床;
给你一个视频看看,共分3卷,第三卷,注意收完了放在一起解压缩;
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2009-09-23):
用胎具一个一个孔加工如果有专业设备可以三个孔一起加工

网友(2010-03-25):
大批量生产,可用分度卡盘在车床加工

网友:
可以做专用车床夹具来加工

网友(2010-09-03):
还是有点不懂 不过期待更多高手的高见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C:

下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29):
用两爪自定心夹盘,装夹方便好用

网友:
我做了几台不锈钢管接头攻丝机的,三通而言,一般厂家来说采用三个半圆弧来定位,再用三个半圆弧来夹紧,我采用三个V块来定位,气动斜铁压紧,也有的采用村关节夹紧,液压的。方法可以复合参考,也可以单个来采用,是成功的范例,有空可以给你发张机器图片的

网友:
开门造车网友那机器,你可以参考青县水管攻丝机

网友D(2013-05-31):
总工发的应该是个在三轴专机上加工的夹具,
建议你发个图纸,看一下三个孔的相互形位公差精度,
在车床上建议你做个自动化的夹具,车完一头可以翻转90度的,这个应该不难,
在加工中心上做,配个第四轴床可以了,

网友:
这东西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用国产分度卡盘,便宜效率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工发的应该是个在三轴专机上加工的夹具,
建议你发个图纸,看一下三个孔的相互形位公差精度,
在车床上 ...

你好   我对你的头像的那种钻头特别感兴趣,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么

网友(2014-10-17):
每威望啊

网友:
车床,上下仿形,用轴承旋转做

网友(2015-01-28):
学习了!谢谢
积分严重不够啊

网友(2015-12-06):
怪事不能充值 换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