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P5150型插齿机半自动循环不自动停车---请教

楼主(2009-03-20):
在使用YP5150型插齿机批量加工齿轮时,半自动循环加工时不自动停车了,如果不手动停止的话就一直运转,请教师傅们是怎么回事?是电气坏了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
电器问题,自动停车传感器坏了。

网友:
未必就是楼上所说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你那电器控制部分是什么控制。然后外围辅助控制得有是些啥东西之后放可下结论!
7 S" a, c% \8 I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所说的插齿机是PLC控制的半自动插齿机,机床自动停车传感器,主要作用是计数的,刀子深度到位时开始计数,工作台走完整个齿圈以后,停车,刀具停在上死点。循环结束。

网友:
估计也就是触点开关坏了,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常有。

楼主:
多谢,正如杨师傅所说自动计数传感器坏掉了,接收不到工作台自动压紧的信号,不计数了,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