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与中频淬火设备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9-03-20):
只是调节(设置)电流电压频率参数就可以了吗?也就是说是否是一机可以多用的?

楼主:
没人回答呀,真郁闷

网友:
通过改变电容可以改变频率,我们的设备可以从100K~400K.
高频到中频的调节有难度,很难实现.

网友:
频率从高频到中频调节的确有难度。

网友:
高频和中频不一样,你想加工什么零件,什么要求,联系我。qq61492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