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水腐蚀出来的皮纹和电火花打出来的纹路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9-03-20):
模具蚀纹(咬花)是否是化学药水腐蚀出来的,这和电火花打出来的花纹有什么不一样。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一般是电火花打出来的,药水相对来说没火花好操作,具体区别没比较过,火花的纹均匀好看些。

楼主:
个人感觉电火花打出来的更加硬一些,寿命更加长一些;而药水腐蚀出来的,寿命比较短。
好像大多数尤其是国外的塑胶件,都是要求电火花,而且有这么一个电火花标准。
至于成本方面,或许电火花也比药水腐蚀的更贵一些。

网友:
应该说 电火花打出来的更符合要求一些吧  ,药水腐蚀痕不好控制,但是电火花价格会高些,但效率高,周期短。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