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422报警---请教

楼主(2009-03-20):
我单位近来买了一台南京二机机床厂一台GS980TDa六工位的机床,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机床422报警,操作面板显示Z轴驱动器准备未绪。以前在云南机床厂的机床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的解决方法是把机床断电3分钟,在开机后,报警就自动消除了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不是机床的限位控制造成的呢?

网友:
我认为不是机床限位控制造成的。因为如果是机床限位控制造成的,断电3分钟后,再开机,还是报警。若造成限位报警的原因“比如限位开关被压块压下”,不消除,报警是不会消除的。
至于楼主的床子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我也说不清楚,还是请大家来帮帮吧。

网友:
可能是机床Z轴的限位开关进水了,因为大部分数控车床使用皂化液作冷却液。这时将机床断电3分钟,然后开机报警故障是会解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