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键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09-03-20):
我现在将其做成分体的!!我今天在加工店里看到一个老板拿了一个齿轮,而在键那里与平时的很不同我将看到的图了出来!!大家看一看,这是如何做出来!!主意,键的前后两端是的档位的,细看不是焊上支再打磨的!!是用什么工具做的?是分体的?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是你眼花就是我短见识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与在键上上个螺钉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感觉还是铣出来的!但不知道怎么下刀啊!这个键槽还真有点特别!

网友:
世界第一个吧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加工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感觉是镶上或焊上的套吧

网友:
这种齿轮如何装到齿轴上啊

网友:
不明白齿轮上设计这样键槽的出发点在那里....!从工艺的角度讲是错误的。
另外也不清楚那个凸台是打进去的轴套还是本身就是连贯体。
需要2D平面图说明...!
另外键槽都是开式的,且大都是用插床加工的。

网友:
单纯的讲,就要做这个键槽  也是能做出来的。
可是实在想不通这个齿轮装在轴上后,键子是怎么按上的呢??

网友: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科技

网友:
我朋友姐夫是做线切割的,他的客户就是昆山专门做齿轮的厂家,叫昆山荣星动力传动有限公司.这个是外齿的.还有是内齿的,主要是用线切割割的吧,还有齿轮里面的键槽也是割的,还有的貌似用一种叫插齿机的,没看过.....

楼主(2009-06-06):
我朋友姐夫是做线切割的,他的客户就是昆山专门做齿轮的厂家,叫昆山荣星动力传动有限公司.这个是外齿的.还有是内齿的,主要是用线切割割的吧,还有齿轮里面的键槽也是割的,还有的貌似用一种叫插齿机的,没看过.....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说得很像,“貌似用一种叫插齿机的”

网友:
这种两头不通的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楼主这样做又怎么装到轴上去,这样设计又有何意义.

网友:
可以放电加工出来

网友:
难度太高,我在考察一下,

网友:
从键槽的设计与安装角度上讲,这是个废品。抛开这一层次,从制造工艺上可通过粉末烧结来实现批量制造。

网友:
为什么不加工通键?如何安装呀,安装都是个问题呀

网友:
这个零件长相太奇怪了,楼主是在开玩笑吧!
难道那个键是滑键?

网友(2010-02-27):
10# 半片叶 可以先把销子安在齿轮上,然后在安在轴上。不就可以了吗?前提是通键

网友:
呵呵!好像有地用到,多见于电子机械,凸台应该是后镶上的吧!

网友(2013-06-06):
没有实用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