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名称(如d1)可以更改吗?

楼主(2009-03-21):
请问尺寸名称(如d1)可以更改吗?怎样更改?又如何添加尺寸关系呢?如d2=30*sin30,尝试在关系里面添加,不成功。查看帮助文档,说在编辑-设置里改,却没有“设置”一项,好奇怪。我用的是3.0版。

谢谢!

网友:
右键打开尺寸属性对话框如图0
改两处如图1
就是图2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奇怪,右键找不到属性,编辑里面也没有

网友:
见下面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奇怪,右键找不到属性,编辑里面也没有
引用 网友B:

当然得先选中尺寸再按右键,看看有没有?

网友:
直接双击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选中了,但是找不到那属性,截图已经在前面的贴附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 啦
感谢 后面的 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