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货车轮毂需要那种型号的数控车床,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3-21):
我们一直用普通车床,想换数控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火车货车轮毂吗?

楼主:
重型货车
!!!!!!!!!!!

网友:
不知道你是制动毂还是轮毂。
大小也不清楚,如果是重卡的,可能需要立车才行了。
如大宇V550型立车,国产也有同类型机床,长城(江苏新瑞)就有

楼主:
最大直径不超400的

网友:
有什么要求?

网友:
要立车,如果要国产的,你可以咨询一下新瑞或北京,目前我知道国产有这两家,机床和大宇的差不多

网友(2009-08-13):
加工轮毂
分4个工序
1.粗车:采用普通车床
2.精车:采用数控立车CK516,配置FANUC系统,一般在45万左右/台(带空调,排屑器)。
3.精铣:采用立式加工中心VMC850,配置FANUC系统,一般在20万以内/台(带空调,排屑器)。
4.倒角去毛刺:普通台钻。

网友:
如需详细解答,可加QQ19508499

网友:
如果有台专机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钱,使用全功能数控车床就行。卧式的就行。你可以去安凯看看,他们比较早用的。

网友:
楼上的大哥你们量打不大啊?我是做大宇也就是都山床子,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给你介绍哈,像浙江万丰,今飞、德尔福。。。。。。。。。。这些轮毂大企业都用的是斗山的,大宇有轮毂转机效率和精度都很好我电话:15867899598

网友:
我有转机,请联系QQ936632335      或http://youshengfuwu.b2b.hc360.com

网友:
我这有转机QQ936632335

网友:
要说明轮毂直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