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 CAM 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09-03-21):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我从网上下载了个MASTER CAM 软件 结果装上去之后打不开  听人说装上去之后还要再那个文件里复制和粘贴程序到某个文件夹里  但是具体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谢谢了

网友:
版本不一样解密也不一样

楼主:
哦 是吗  我是MasterCAM V9.1sp2汉化版的 你能给我指教下下载下来了怎么解密吗  谢谢了啊 2# zwb3924

网友(2010-07-16):
具体要看版本,版本不一样破解也不一样

网友(2010-09-14):
一般有安装说明的,按照安装说明做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有问题可以找我请教QQ452939346

网友:
Mastercam X2-X4 MU3 NetHASP crack without patching mastercam.exe
----------------------------------------------------------------------------------------------

Why MC X3-X4 does not work with Emulator only without patching of mastercam.exe?

Couse it checks computer for some "blacklisted" Emulator's installed. You can read what "blacklisted"  Emulators mastercam search in Windows Registry in file 'who is who .txt'
So if you will delete "blacklisted" emulators, clear a Windows Registry and install "not blacklisted" HASP Emulator you will be able to run MC X2-X4 without patching of mastercam.exe

So what you need to run MC X2-X4 MU3 with original (not patched) mastercam.exe

1) Unpack a folders "USB-Emul_Win32" and  "remove_old_emuls"  to your computer

2) Run "remove_old_emuls\delete_old_emuls.bat"  to CLEAR a Windows Registry from "blacklisted" Emulators

3) Register a dump "mcamX4_MU3-dealer-unlim.reg" or "mcamX4_MU3-industrial-unlim.reg". Dealer dump has got extended functionality!

4) Run "install.bat" to install USB-Emulator

5)  Install MC X2-X4 MU3 as NetHASP Sim Type. If MC X2-X4 MU3 was installed as HASP Sim Type run  "NHaspX.exe" select  SIM type > NetHASP, Mode > Local > OK

That's all

网友(2010-11-23):
在安装程序里面有一个CRACK的文件夹,把里面的东西复制过去,再点击ISO-MC91按装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安装程序的破解文件都是CRACK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