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订做一批铝棒【请教】

楼主(2009-03-21):
我准备订做一批国标的6063 T6的铝棒,

请问有什么简便的方法鉴别这些材料是国标的还是非标的呢?

是T5的还是T6的呢?

谢谢!

网友:
T5是由高温冷却然后进入人工时效的状态,是6063的常用状态.另外6063的标准用途是属于建筑型材等挤压料.最直接的辨别方法是T5硬度低大概HB67度左右.      如果做机加工的,建议最好用6061T6的材料.我想你既然选择6063T6主要是靠虑它的机加工性能及阳极氧化本色的效果吧.......

楼主:
“机加工性能及阳极氧化本色的效果吧”
是的,没错。

T5硬度低大概HB67度左右,那么6063 T6的硬度是多少呢?

楼主:
螃蟹也是要吃的,花了一万多元,订了一批材料,这2天可以拿到。

到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