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座标和五轴加工中心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21):
五座标加工中心和五轴加工中心有区别吗?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我认为同一概念

网友:
五座标加工中心应该又叫做五面体加工中心,是一次装夹可以加工五个面的,有5个座标轴,但是应该只有4轴联动。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可以五轴联动,加工五座标加工中心不能加工的曲面轮廓,例如叶轮,叶片等等。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啊。五坐标只是机床系统编程区别。而五轴就是机床机械上的区别了

网友:
对于加工中心来说, 无坐标和五轴似乎区别不大. 只是勉强一点的话, 有些四轴的加工中心+主轴也冒充五轴的, 你也没什么办法.
五面体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它一般特指龙门系列的加工中心+铣头控制, 和五轴(五坐标)没什么关系.

个人感觉: "坐标"偏重于几何概念, "轴"偏重于系统概念, "面"则偏重于和卧加(四面体)的区别.

网友:
说的还不是很清楚,可以这样理解吗/五坐标就是4轴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