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燕尾槽配合公差怎么标最合适

楼主(2009-03-21):
那位大哥讲解一下燕尾槽与燕尾配合公差怎么标最合适。

网友:
用角度公差吧

网友:
我以前没有碰到过,求高手解决吧。

网友:
我想这个要看这种用在什么地方的吧?!

网友:
应该采用角度公差来标注

网友:
还是标注截面交点尺寸比较好。

网友:
留个记号,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
角度、平行度、光洁度、测量尺寸。

网友:
竟然还没答案?

楼主:
拜托,那位大侠解决一下,好像还没有正确答案那!

网友:
在截面图上标注:口部(交点)宽度尺寸 公差,倒角R尺寸
                底部(交点)宽度尺寸 公差,倒角R尺寸
                深度尺寸 公差
                内表面光洁度要求
                燕尾角度
做密封有以上基本可以了.........

网友:
采用角度公差来标注

网友:
是需要配合并且需铲刮的话,那就用接触的点来要求了!

网友:
使用角度公差,对称度,光洁度,平行度,平面度要求就可以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网友(2009-05-06):
书上都有.查一下

网友:
哪位大侠上个图吧,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calimg=137,150]2[/localimg]

网友:
单位都是英寸
[localimg=166,150]1[/localimg]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数据的,看看这个:

楼主(2009-07-21):
楼上的图我看到过,没有公差标注讲解。
钨锰合金发的图可以借鉴,不过和我们用的不一样

网友:
你用到什么地方的啊,精度等级要求多少啊???

网友:
俺上的图都是密封用的,不是导轨。

网友:
标注截面交点尺寸,实际加工和检测时用两组不同直径的量柱辅助测量,这样比较方便,我见过的几条冶金生产线上的导轨图纸就是这样标的,实际测量方法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2010-06-23):
顶出来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是这东西不?希望能帮到楼主,就在机械设计手册找的~

网友:
楼主想知道的是燕尾槽配合的公差是怎么放。

网友(2010-10-27):
我也想知道呢!正确答案能否示意一下!公差按什么的选

网友:
  来学习的 知道哪里找这个就是了  以后上机械设计手册看

网友:
求教了!!给个确定的答案吧!公差的标注和要求,在那个手册有哟

网友:
来学习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2012-06-12):
燕尾槽是研磨出来的,不用标注公差的!

网友:
燕尾槽是研磨出来的,所以燕尾槽的角度不用标注公差,只需要在装配图上面标注装配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学习大侠解答

网友:
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