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铜氧化皮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21):
各位大大,我们公司现在有一批紫铜管用火焰退火,温度在800度左右,退火后氧化皮较厚,现需要寻找一种好的方法来处理,请问下有什么处理方法,最好是环保清洗类的。

网友:
量大吗?不大就手工抛光一下,
量大可以用酸洗处理,电镀厂应该有加工的

网友:
紫铜退火用水冷却,氧化皮就会与本体脱开

仅供参考
一般是把紫铜浸在水中,用氧气喷枪火焰加热

楼主:
产品的量比较大,现在使用的是酸洗,但由于酸洗对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要寻求一种对环境无影响的方法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紫铜管用火焰退火,温度在800度左右,退火后氧化皮较厚

氧化皮氧化皮氧化皮

加热退火时立即放入水中冷却(类似淬火、固溶处理),氧化皮就会与本体脱开
小批量单件,一般是把紫铜浸在水中,用氧气喷枪火焰加热,氧化皮也会与本体脱开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用自动火焰退火机,用水冷,但是表面的氧化皮为什么不会脱离,是不是由于退火前酸洗钝化有关。还是存在其他原因???

网友:
用水剧冷是利用氧化皮与紫铜管的热涨冷缩系数不同的原理

楼主:
使用了冷水冷却后,表面状态还是不怎么好,特别是铜管内壁是黑色的,请问下有什么好的清洗剂可以对这种铜管进行清洗吗?

网友:
查一下喷砂或喷丸,最好找个表面处理的书系统的看一下

楼主(2009-04-28):
淬火过的铜管能够用抛丸和喷砂吗?铜管不会变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