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这个行业怎么样?

楼主(2009-03-21):
社区有做滑动轴承的么?
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啊?
或者说大家怎么判断一个行来的前途的?

我07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这行,觉得这个行业接触面太窄。

网友:
我也想从事这行 机械设计的 在读研究生 楼上自己觉得这行怎么样啊 除接触面太窄?

网友:
好象还是出口为主啊,我们这里蛮多做这个的,号称是占据了全球40%的市场,效益还不错的

楼主:
我也想从事这行 机械设计的 在读研究生 楼上自己觉得这行怎么样啊 除接触面太窄?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好。你研究生专业研究这个的?

网友:
其实这个玩意儿,学机械的发挥的地方不太多,主要是材料和热处理方面的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
从摩擦磨损润滑性能,精密度,生产效率,成本等角度分析,发展高分子涂层滑动轴承很有前途

网友:
是个很好的方向

楼主:
是个很好的方向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参与。能说说您的看法与理由吗?

网友:
重型机械滑动轴承用的多,而重型机械行业是真正体现国家科技水平的行业,中国是否为强国取决于重型机械的研发、制造能力,而这其中,滑动轴承非常重要。

网友:
高分子涂层滑动轴承在2000型摩擦磨损试验机上测定的数据如下;
  测定条件:  1, 轴压   500 N,【磨痕在0.3x1mm时,相当于单位压力167kg/cm2】 2, 转速    400  rpm,  3, 滴油润滑。

试块材料        试验时间  摩擦系数        磨痕宽度    温度  磨损率        状态
           分钟                 mm         0C      mm3/KM
DP涂料        1440        0.008        3.3        40        0.005        良好
青铜        3        0.2        7.5        120                不正常
铸铁        5        0.09                110                开始啃伤
货车用耐磨
合金        25        0.008        5        35        0.036        良好

可见四种材料在测定的摩擦磨损性能上,耐磨合金,DP涂料要好的多。耐磨合金,DP涂料的减磨性能相似,而在耐磨性能上,后者较前者要高7倍。在实际应用中,如橡胶厂的炼胶机的轧辊轴承,材质原设计为青铜。用多个稳钉固定在轴箱体上,以免在辊碾力下松动。工作轴压44吨,轴颈为  ¢250  × 200mm.。在采用精密涂层技术修理时,不用铜瓦,直接在轴箱体上涂层,也无需稳钉。经过四个月,双班运行后检查,几乎量不出磨损来。
DP型 涂料 不仅本身耐磨,还能保护其对磨件,极少磨损,并避免拉伤。例如,离心式给水泵平衡轮的材料是昂贵的特殊铸铜与铸铁体形成摩擦副,每分钟转数上千。由于在高速起动下承受很大的冲击力,一般寿命只半年,有的几天就啃伤,平衡轮报废,。采用精密化技术不仅可以把啃伤的平衡轮修复使用,寿命还较新轮提高三倍。又如,同一台铁路机车,几个轴箱的滑动面分别与铸铁和涂层的游动钣形成摩擦副,运行时由于缺油。前者严重拉伤,而后者则全部光滑如初。
此外,涂层也解决了工作面生锈和酸碱腐蚀问题;解决了可焊性差或不能焊的铝,铜,高碳钢,陶瓷,合金等另部件的修复问题。例如3米多长的中碳钢机车摇杆,纵向载荷达40吨以上,在弯道运行时,侧面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冲击,为了保证安全,检修规程中制定了,焊接前后严格的热处理要求,但是在磁粉探伤时往往仍然有轻微的裂纹显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精密涂层技术最后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