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用MasterCAM9版怎么画螺纹?

楼主(2009-03-21):
知道怎么画螺纹的大哥教教。

谢谢!

楼主:
怎么两天了一个人都没有的啊,论坛的管理员呢
帮忙一下了啊,MasterCAM9版的螺纹步骤

网友:
在mc里面只能先画螺旋线(设置内径,螺距,螺纹长度等),再画螺纹截面,用扫描办法做螺纹。呵呵。其他软件就简单啦,如ug,直接有螺纹的菜单,一步就解决。

网友(2009-05-27):
方法就是楼上用的啊,也不难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