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我的交流弧焊机改造成co2气保焊机

楼主(2009-03-21):
我有一台交流弧焊机,交流三相380V  BX3-300-1  输出电流40-400A 次级空载电流 75-65V 改造成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    此焊机年代久远 真材实料 质量焊好  随我十年了  我不舍得丢弃它   看见它  就会回想起以前的往事   我想请社区里的高手们 帮帮我   能不能 改动一下   使它重新 发挥新的作用

我先谢谢了 可以站内留言 短信

网友:
心中的承诺 网友好!
.
交流弧焊机原理-----变压器降压,低压大电流。
.
气体保护焊机原理-----交流-->整直流-->高压脉冲开关-->变压转低压脉冲大电流……
.
好有一比:尤如,将普通机床改造成数控机床。
.
syw  090321---18.57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前辈,气体保护焊机原理-----交流-->整直流-->高压脉冲开关-->变压转低压脉冲大电流……
我具体的该买哪些东西呢?

网友:
……,楼主我想开门造车的意思是改造很困难,劝你放弃。

楼主:
交流-->整直流-->高压脉冲开关-->变压转低压脉冲大电流……

交流加上二极管或者可控硅或者晶闸管可以实现全桥整流,高压脉冲的意思是整流后提高电压瞬间引弧,变压低压脉冲大电流,是高频或者可变频脉动的直流电,大电流足够融化焊丝、母材、焊材。

楼主(2009-08-23):
回复 网友A:
简单  嘿嘿  买一台  装到我的 旧焊机的壳子里面   就好了

网友:
交流弧焊机可没见过三相的哦.交流弧焊机的空载电压是70V左右,二保焊机只有20多伏.且外特性也有差异.顺便传个普通二保焊机原理图.

楼主:
交流弧焊机可没见过三相的哦.交流弧焊机的空载电压是70V左右,二保焊机只有20多伏.且外特性也有差异.顺便传个普通二保焊机原理图.
引用 网友B:

三相  交流弧焊机   是指电源是三相 动力电  相间380V交流

网友(2009-10-06):
回复 网友C:
路过,学习

网友(2013-01-16):
没那么复杂 在二保焊刚刚上线的时候(那还是在二战初期 美国还没参战)就是用普通的24v变压器加上一个电抗器直接当二保焊使用 只要有二氧化碳就可以 不过你这个焊机干这么点活实在是浪费了

网友:
楼主,它到了退休年纪了,好好珍藏它。

网友:
学习了原来焊机原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