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力量计算

楼主(2009-03-21):
要在2mm板上将原先2.0的孔冲大至2.6,孔数量为160,材料为ABS+PC,需要多大力量

网友:
大概80吨吧!!!!

楼主:
谢谢guide,使用气液增压缸做冲床不知道是否可以搞定.

网友:
只要力量够的话就可以,应该不冲床还好些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的80吨数字搞错了,不到20吨 呵呵

网友:
感觉冲不如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