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司太立合金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请教

楼主(2009-03-21):
车削司太立合金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头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孤陋寡闻了,大致成分如下,加工性能就等待高人出来讲解了:
Stellite司太立合金又分钴基合金、镍基合金等。其中钴基合金以Co为基本成分,加入Cr、W、C等元素组成的合金。一般成分是:C: 0.7~3.0%,Co: 30~70%,Cr: 25~33%,W :3~25%。我国的Co基Cr30W5(钴基1号)、Co基Cr30W8(钴基2号)、Co基Cr30W12(钴基3号)、Co基Cr28W20(钴基4号)属于此类。其中Co的作用是使合金具有很高的抗腐蚀性并获得韧性的固溶体基体;多量的具有很高的抗腐蚀性使合金具有高的抗氧化性;W增加其高温强度;而C的重要作用在于与Cr、W形成高硬度的碳化铬和碳化钨,使合金具有很好的耐磨性。几乎可用于各种场合管道系统,特别是高温高压阀门内壁及结合面处理等效果明显。

网友:
这种用陶瓷刀具或者CBN刀具加工最合适,前提是机床的刚性要好,转速要能上的去

楼主:
谢了,转速要是上去了用不用加水呢?

网友:
水要对准刀尖,而且一定要大量,不然,就干加工了,线速度放到180-200米,进给0.1-0.2,这个是陶瓷的参数,哦。。忘记了,不是一般的白陶瓷黑陶瓷,用晶须陶瓷
晶须陶瓷不好买的话,就用CBN了,进给可以更高点

网友:
你这个加工用CBN的可以,但是不可以加水冷却,要硬车。切忌。而且床子的刚性要好。

网友:
我们还是用的三十年前的机床和刀子,C620+YT15(或YS2)

网友: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晶须陶瓷很好找啊,绿叶的有WG300,肯纳有KY4300不过陶瓷的都是干切吧,我硬车HRC60淬硬钢都不用冷却液的。

网友:
陶瓷最好干切,一定要加水,就必须大量而且对准刀尖,不然适得其反

网友(2012-11-23):
如果加工余量大,陶瓷刀片容易崩刃的话,需用BN-S20牌号CBN刀具粗车。

网友:
现在都是破床子还要干好活,就是干出来也是很慢,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