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的加工怎么保证跳动

楼主(2009-03-21):
42毛坯  调制料  长1015毫米
     成品最大外圆38   基本是38和37毫米交替出现的台阶。
     望有那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加工方法!能够保证跳动及各级尺寸。加工的成品,也就是38的外圆可以留有70丝左右的磨量。
    谢谢!

网友:
那你认为,保证跳动及各级尺寸的难点在哪儿呢?比如用两顶尖加工的话。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车完还要进行磨削。也誻说车削只是进行粗加工!
可以用软卡爪,或是跳动在0.05到0.2的普通卡盘装夹。另一头用死顶尖。中间架中心架,反向车削(床头向床尾走刀),一刀既可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