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西门子PLC做系统

楼主(2009-03-21):
用西门子PLC在一个工作台上走12个工位,是没有规律的行起,就一个机器上有12个信号输出给PLC,一个信号就走一个工位,也就是一个信号对应一个工位,但是这12个信号是随机出的,没有规律的,要做这个系统?

楼主:
不管走到哪个式位,都 没有时间给它回原点,也就没有原点,不管在哪个式位,只有下一个信号出来它就直接走到该信号对应的工位上去,

网友:
直接做信号给定加反馈就可以了,12个工位信号进入PLC,将当前工位与目标工位比较,作为给定的值,给到传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年头电工电气行业是越来越不好搞了……

网友:
一个输入信号控制一个输出,然后自锁,就是信号相对应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机器设备都要有运行的规律:上电-->启动-->运行-->停止(还有故障处理);
按照这个规律,进行PL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