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毛坯能否直接铸造出预留孔?

楼主(2009-03-21):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们。我们车间加工转向器安装垫块,所用的毛坯是铸件,零件的工艺很简单,先铣上下两平面,后钻孔。我想问下铸件毛坯能否直接铸造出预留孔?如果能的话,那我们钻孔的余量就减少了。从而提高了工时效率。谢谢!

网友:
可以加芯子直接铸造出孔,要看孔的尺寸了。不知所用材料为何?孔的精度要求多少?与平面有没有垂直度等形状位置要求?

网友:
如果你是用摇臂钻加工孔,我认为还是不留孔为好。如果用加工中心,那就区别不大了。

网友:
可以啊,如果是白口铁还可以留预埋件。

楼主:
是在摇臂钻床上钻孔,材料为QT450-GB1348,孔深29,孔径为12.5

网友:
这么小孔不用留了,后面你加工还麻烦。不留孔的话从下钻到钻好,不超过1分钟

网友(2009-05-08):
直径12.5的孔怎么留啊?我不知道精密铸造能不能留出来,反正树脂砂和V法铸造应该留出来!不如直接加工!

网友:
铸造起来来麻烦,不如加工方便

网友:
铸造是能铸造出来,不过你的孔太小,属于不铸造的孔,如果铸造出来加工起来反而麻烦,从经济的角度讲也不合算。
一般来讲超过40mm的孔我们才铸,

网友:
铸造是可以做出孔的,但是钻床加工就麻烦了,容易偏掉,反而不经济

网友:
我们的客户有很多直径60的孔都不让留,他们说不如直接加工好,那样尺寸比较准,不容易偏!

网友(2009-07-31):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2009-11-25):
孔深29,孔径为12.5熔模精密铸造可以做出来,要是公差+-0.2你就不用加工了,我们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