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加硬发黑,是热处理的一种吗?

楼主(2009-03-22):
什么是加硬发黑,是热处理的一种吗?

谢谢!

网友:
听过发黑,磷化等,但是不属于热处理,属于表面化学处理方面

网友:
是连着的吗,楼主?加硬是属于热处理,发黑只是属于表面处理

网友:
发蓝处理:发蓝就是将金属工件放在沸腾的含浓碱(氢氧化钠)和氧化剂(亚硝酸钠或硝酸钠)的溶液中加热,使其表面生成一层厚约0.5~1.0微米、均匀致密而且与基体金属结合牢固的四氧化三铁薄膜。由于发蓝的本质是氧化过程,而且常得到蓝黑色氧化膜,故又称之为氧化处理或发黑处理。

网友:
你说的是QPQ吧,QPQ处理后表面也是黑色,它一种盐浴氮碳氧共渗,同时提高表面硬度、耐磨性,而且防腐性比发黑高几十倍,而且基本不变形。如需详细了解可加我的QQ:826045767

网友:
价格与普通发蓝比较怎么样?

网友:
当然要高多了 还用问吗

网友:
加硬发黑是表面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