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太粘了,有方法可以变稀吗---求助

楼主(2009-03-22):
机器一年没用了,刚买回来的时候好好的,不知道是以前放的液压油有太粘了,机器动不了,有方法可以将液压油变稀吗?

网友:
液压油加入少量的煤油能解决液压油粘度太高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油,否则可能 会出问题

网友:
必须使用正确的润滑油

网友:
应该换油了,一年没有使用的机器可能有许多地方生锈了,使用前要注意一下呀

网友:
在不改变油的化学性质的情况下,且无法找到代用油,可在管路加装加热装置,最好的方法是有条件的话在油箱加装电加热装置,采用温度继电器或专门的加热控制装置

网友:
还是换油吧,万一油品有问题就麻烦了。不行就取样到实验室去化验一下吧。

网友:
要求不高的设备可以加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