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电磁离合器?

楼主(2009-03-22):
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电磁离合器?最好能给出控制系统框图~~谢谢

网友:
楼主想用单片机控制电磁离合器干什么呀?

楼主:
2# 我在飞 电磁离合器连接一个发电机,我想用编码器检测发电机转速,之后反映给单片机,如果发电机超速用单片机控制电磁离合器的开闭

网友:
直接买个HB96N转速表配合编码器检测发电机转速,转速表可预设限定值,输出信号可控制离合器。详细请见相关转速表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