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动机的保护

楼主(2009-03-22):
前言:低压电动机广泛使用于各行各业,由于控制技进步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动机作为动力直接带动机械或负载越来越普遍,所以说保护好电动机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保护电动机正常工作的方法一般有:
1利用电动机运行时的正常电流作为参考值进行保护。2 利用电动机运行时电动机的温升进行保护。3 测量电动机的轴径震动进行保护。4 利用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流值要求平衡,检测电流是否平衡,利用电器,电子器件进行保护。5 通过测量电动机对地漏电电流大小进行保护。6 利用互感器测量电动机进线三相零序电流为零的特性进行保护。综上所叙实际上都是利用电动机运行时电流大小,变化进行保护的。

在工程中实际采用的方法:
1 利用热继电器测量电流是否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调整整定电流值。电动机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的辅助头,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的特性进行保护。在继电控制中把常闭点与停止按钮串入,过载时停止电动机运行,并给出报警信号。如在有PLC的控制系统中,把常开或常闭动作信号引入到PLC的信号输入端,通过程序进行控制电动机的启停。如引入常开作为停止信号X输入端用常闭点,反之既然。2 利用温度保护电动机时,采用内植热敏器件进行保护。温度过高时给出信号通过外部控制回路进行保护。或是采用热电阻,热电隅测量电动机的温度通过温度控制器给出过热信号,从而保护电动机。3 利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动机进线三相零序是否为零,一般用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具体方法为:根据电动机功率大小选择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安装于电动机控制箱进线端。ABC相都安上,把A B C 电流互感器的L1端接入一只热继电器的进线端上,把A B C 电流互感器的L2端接成星形,星形点引入零线。当三相不平衡时,或电流过大时热继电器动作,常开,常闭点动作。把动作信号引入控制回路从而切断电流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

网友:
但问题是怎么样进行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