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载机杠杆原理计算公式

楼主(2009-03-22):
急:请问有人知道装载机翻斗杠杆原理么。什么位置,什么尺寸翻斗和收斗最合适。有没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装载机设计这本书我怎么没搜到?)高手帮下忙。,。。

网友:
1、铲斗的后倾角大于45°,任意位置铲斗前倾角大于45°;
2、要比弯曲夹角一般取30°左右,长短比1.5左右,
3、转斗油缸与车架铰点比动臂矮;

网友:
请问哪家公司的?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一本吉林大学杨占敏等老师写得《轮式装载机》,对你会有帮助,新华书店有的卖,我就是从那里买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翻斗杠杆原理可以用公式计算。也就是说。只要输入一些已知尺寸。就可以计算出杠杆位置,长度,连杆长度等。。。因为一套工装下来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